HKC液晶S988A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3-07-09):
此液晶不通电,拆下后发现电源板工作时有达达的声音,求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有两个电容鼓包了,已换掉,还是有那个声音

网友:
看看高压变压器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热地的整流桥堆,和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
变压器,问题比较大了

网友:
保护电路,稳压二极管,变压器一般不得坏,我修了好多电源板,就是保护电路

网友:
先检查300V正常不 断开负载看正常不!

网友:
HKC 一般都喜欢坏高压,  改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