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7m-a2芯片问题

楼主(2013-07-09):
我说MCP67M-A2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啊,我怎么一上BGA 就坏,是不是我的温度不合适啊,请问大家兄弟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啊

网友A:
这心片你还换啊,一看就是新手,换还不如买块板

网友B:
你具体些了,是什么主板了。型号,用手机给上个图就最好了

网友:
三合一的桥  就是换好了也用不住啊   好多还都是翻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具体些了,是什么主板了。型号,用手机给上个图就最好了

ACER的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B:
兄弟,要做桥要先看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了,温度是不一样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心片你还换啊,一看就是新手,换还不如买块板

我搞这个已经有3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要做桥要先看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了,温度是不一样的 了,

谢啦,这个我知道啊,但是MCP67M-A2的我就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