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K480P 外放无声音,偶尔有,耳机正常。。求指导。。

楼主(2013-07-10):
神舟的K480P,故障是外放无声音,刚启动时有声音,放音乐什么的一分多钟后就无声音了。插耳机是正常的。。芯片是CX20671-11Z,刚开始找到第10脚,短接电容有声音了,也正常,可重启开机时有杂音,进系统后正常! 小弟乃菜鸟一个!!比较郁闷,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请前辈们指教下!谢谢。。。各脚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2014-12-18):
换一下芯片试试吧

网友(2015-03-24):
换个新料看看, 或许能好

网友:
先换芯片试试,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不一定,你说的情况可能是耳机的接口有问题。有短接现象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怀疑是接口的问题,换个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