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IG41M图纸

楼主(2013-07-10):
求联想L-IG41M图纸,REV:1.0,DDR3内存的,I/O是SMSC SCH5147-NW,或者哪位大大帮我分析下这个主板的内存供电这块控制管,1587的控制脚信号来源

网友:
别沉了,自己先顶下

网友:
我也需要 我的板子跑00 COMS跳线没电压

网友:
芯片本身内部产生的。

网友:
这芯片没en脚作控制用途, 所以应该是一上电就直接启动, 要是非控制不可, 就控制12V VCC 或 3.3V吧.

网友:
修过这样的主板,你先查1.2V VTT电压、

网友:
今天收到一片REV1.1,二代内存的,触发不上电。

网友:
有结果了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
我来试下:
当io 拉低绿线,完成开机过程,atx电源发出路电压,12V,3.3V,5V.此时1587  5脚得到12V工作电压,1脚boot脚有12V供电,开始工作,驱动 2脚 和4脚 控制上下管开启。通过6脚0.8V反馈,输出正常的电压。

网友:
我的是装CPU掉电,可是CPU电压出来了1。0V,但不知是CPU坏了,还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
不装CPU,其它电 都出来了

网友(2013-08-26):
有好心人上张图纸吧。

网友:
顶上去 同求图纸1.0的 1.1不同的

网友:
我看了主板,的确就是这样,很可惜没有图纸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主板,内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