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宏基193W

楼主(2013-07-10):
我刚接了一台宏基193W的显示器来的时间亮下就黑了
拆开检查没有发现什么
装上试又好了
最后把VGA上插上就黑屏
把VGA线拔下就是没有信号
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测灯管。  再查高压

网友:
都是好的
我测过了

网友:
驱动板,可能率大了

网友:
应该群创代工的板,上信号无显示,驱动板管1.8V的2个小管问题,记得应该是Q110,Q111,你自己测量1.8V相关电路

网友:
怎么恢复默认呀

网友:
宏基V193WB液晶显示器如何恢复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