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的稳压源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3-07-10):
我的稳 压源是乐达的LP3005D.开机电压45V.调不了.拆开在里面调.也只能调上下5V左右.这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这个和液晶的电源原理一样啊,会修液晶的师傅都会修

网友:
你拆开看下你的场馆出问题没有,一般都是并联的双场馆击穿

网友:
我的也坏了。不过修好了。没有原来那么稳定

网友:
电容 管子都测一下吧

网友:
从来没修过就不要高了。重买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
我店里也有一个坏的  开始开启19v给主板加电  突然恒流源跳到40多v一下把主板烧了  拆开后有好几根变压器出的交流电  拔掉一根电压一下降到16v   不能调电压    恒流源千万别用次品   害人不浅呀

网友:
不懂电路原理最好是不要拆开修,得不偿失。

网友:
楼主你的很可能是前面面板上的电位器坏了,先测一下看看,然后看输出用的3055是不是有问题。通常这样的可调电源上还有电压比较器、基准稳压器,电压比较器通常用358,基准用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