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ST500G硬盘有响声,转一会就停,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13-07-10):
ST500DM002 500G硬盘,接上开机会停在主板logo画面,同时硬盘会有咔嗒的响声,过一会就停转了,硬盘主板摸上比较热,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能修复吗
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数据能恢复吗?
硬盘

网友:
硬盘磁头坏了 要开盘修 有点贵

网友:
楼主换过数据线吗???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换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你这磁头坏了 可能造成了很多物里坏道能不能把数据恢复出来要拆开后看,并且要看你需要恢复的数据在那个位置,如果刚好在物理坏道的位置那神仙也救不了喽

网友:
可以拿回来,要开盘,

网友:
摇一摇里面有声音就可能是磁铁飞了 是不是停一会还会转 转几下又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