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系统速度奇慢,求解

楼主(2013-07-10):
一台正常使用的HP笔记本,9成新,系统崩溃后,格式化重新用GHOST安装,安装过程中速度奇慢,每秒300~500MB,装完后重启进行自动配置,过程中无反应,估计是太慢,像是死机,卡死后重启无法开机,又重新格式化,重新安装,是在PE系统里安装的,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也改过,现在求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见到!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听说内存也会导致硬盘读写速度变慢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可惜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

网友A:
慢 无非就是 硬盘 硬盘数据线 硬盘供电 内存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 无非就是 硬盘 硬盘数据线 硬盘供电 内存

9成新的笔记本这些硬件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我觉得BIOS的可能性会大些

网友B:
扫一下硬盘吧 ,机器9层新不代表他硬盘就是好的呀 ,

网友C:
惠普什么型号的 做的xp还是win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惠普什么型号的 做的xp还是win7

装win7的64位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装win7的64位系统

机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一下硬盘吧 ,机器9层新不代表他硬盘就是好的呀 ,

硬盘哪有那么容易出坏道,又没摔过,扫硬盘要花很长时间的,我用HD快速扫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什么型号的

什么型号的我忘了,只记得那个BIOS设置是中文的

网友E:
是不是电脑散热不好。。有的装GHOST镜像不支持必须装安装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脑散热不好。。有的装GHOST镜像不支持必须装安装版的

嗯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只是当时U盘里只有GHO文件,没有安装版的,下一个网速又慢

网友F:
兄弟我自己的笔记本就是这样慢,最后慢的无法安装了,用MHDD扫了一下硬盘,全是还道!幸好没过保,拿来到联想服务站换了个硬盘,快的比新买来还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自己的笔记本就是这样慢,最后慢的无法安装了,用MHDD扫了一下硬盘,全是还道!幸好没过保,拿来到联 ...

哇塞,直接让服务站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