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平板的电源接口

楼主(2013-07-10):
联想平板电源接口总插,插松了,平板充不进去电,这个接口用什么工具能更好的更换下来,哪位大侠有更好的主意,告诉下!!!!

网友:
用风枪吹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不过温度要控制好 别把旁边的电阻电容搞飞了

网友:
用风枪 把风嘴摘掉 从下面吹   化了拿掉 就行了
    小心点 别掉东西了

网友:
按4楼说的就可以很好的更换额

网友:
联想Thinkpad的平板都有这种问题,他选择的这个数据接口不是很好,接口背后的挡片容易脱扣,引起不充电,严重点会引起接口的焊盘掉点,很麻烦的,我都遇到3、4个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电源接口脱焊的

网友:
风枪不安风嘴,控制好温度,从下面吹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抽空我试试,有谁知道这个接口从哪个淘宝店能淘到!

网友:
楼上把我说的说完啦

网友:
上淘宝搜一下就会有这样的配件

网友(2013-11-24):
我想问问楼主。。你有没有测一下那头子的电压是多少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