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50开机屏无显,但能听到looG的声音。

楼主(2013-07-10):
联想U450开机屏无显,但能听到looG的声音。有时开机有显看到loog.但是过了loog就黑屏了,试过屏,排线都是好的,论坛也有人碰见过。就是没人写出是什么问题。各位大哥帮帮忙啊,显卡加热过,也是一样能听到loog,屏无显

网友:
看看屏接口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A:
巧了 我刚修了个U450  cpu是bga上面的  然后板像内存似的插大板上。我的也是  开机有声音 没图像  外切也不显。从来没亮过   你是这个问题么?我换屏  假焊显卡都试了  结果发现是个三极管坏了。。如果你是这个毛病 我把我拍的图片传上来给你看看

网友:
对了  我这个板号是LA 5585P  rev1.0

网友:
在黑屏时你量下屏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巧了 我刚修了个U450  cpu是bga上面的  然后板像内存似的插大板上。我的也是  开机有声音 没图像  外切也不 ...

那个三极管 啊

网友:
我机子5581p问题
跟你一模一样,

网友:
求楼主的答案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我的重植就好了

网友:
先外切看看,再查屏供电

网友:
lid屏关闭信号,led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巧了 我刚修了个U450  cpu是bga上面的  然后板像内存似的插大板上。我的也是  开机有声音 没图像  外切也不 ...

哪个三极管,求上图啊!小弟也碰到了,和你这一样

网友(2013-08-12):
我也一台这样的哦,还开机显了LOGO就黑屏,进BIOS不黑,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