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3-07-10):
一组装台式机,原本用的XP系统,昨天改了WIN7,然后用驱动精灵打显卡驱动,安装就要2个小时,原本玩游戏5开都不卡。现在单开都超卡的说。硬件没动,想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不懂,帮你顶顶!

网友:
我也不懂,也帮你顶

网友:
你的机是什么配置呀?装显卡驱动要化上2个小时????
配置太老的话,还是换回XP吧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A:
检查一下显卡驱动,如果没打好显卡驱动,进桌面会看见一卡一卡的,这就是显卡驱动没装好,或者是没有设置好的缘故,如果你的电脑太老了,在WIN7下没有专用驱动,那换回XP也行,万能驱动也可以凑合使用

网友:
我不懂也来帮帮顶了,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不好说,先把配置发上来呗。

网友:
显卡驱动装错最用配光盘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显卡驱动,如果没打好显卡驱动,进桌面会看见一卡一卡的,这就是显卡驱动没装好,或者是没有设置好 ...

问题已经解决了,花了两个多小时从装了一下显卡驱动就OK了。。。

网友:
哦,原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