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长城BTX-400SD故障

楼主(2013-07-10):
电源线没有断电的情况下,直接去插机箱上的电源接口,结果听到啪的一声,电源不通电了,没有闻到烧焦味,能修好吗?
电脑电源

网友A:
BTX-400SDBTX-400SDBTX-400SD

网友A:
这里是不是没有高手看得到啊?

网友:
能修,要具体检测哪坏了。

网友:
要具体检测哪坏了。

网友:
高手在楼下,坐等大神

网友:
这个基本能确是副电源部份出现故障,其电路构成相对较简单,应该很容易修理.

网友A:
看看保险,副电源相关原件

网友:
听你的描述 应该是保险爆掉了

网友:
呵呵 主板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能修!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很容易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