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苹果5触摸

楼主(2013-07-10):
苹果5 板子一枚 触摸不管了,换了触摸IC 问题依旧 求助啊,或有能人帮忙维修下吗?
红色方框位置有个原件 该原件有磕碰的痕迹 是不是他的问题

有知道的能帮忙解决下吗?谢谢了

网友:
红色那里应该是 指南针IC,换过屏试没有,  查触摸供电是否都正常了, 正常的话加焊接口,,

网友:
触摸供电怎么查啊 能标注下么?屏换过了 问题依旧 本人小白一个啊 目前果5的线路图都没有 也不知道VOOD在哪

网友:
IPHONE5图出来了的,  就基地里面就有, 你搜下,

网友:
触摸IC有两个,一个是U14一个是U12,其实维修先不要着急换IC,查查周边供电、时钟、复位之类的要素。

网友:
iphone5触摸的视频教程要不,免费传你qq:82690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