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电流0.26

楼主(2013-07-10):
今天遇到一个DV1000的机器,0.26不亮,经查没有CPU供电,芯片是MAX1907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出电压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都是通病了 你把那个升压的二极管换了 不行再加焊下CPU管理芯片试试啊

网友:
为什么我头像不是换了 这么还是这样啊

网友:
换CPU供电吧

网友:
好久都没见过这机子了,入手的第一台机子就是它,有点怀念。条件都满足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CPU电路的问题应该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