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不开机闪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07-10):
好久没发帖了 ,论坛还是如此热闹啊 ,老是在论坛上找资料怪不好意思的 总得付出点哈 ,今天发个Y450不开机 修好后闪屏的例子 。这机器 是客户早上送来的还蛮新服务站测过了 报价1200 换板 客户感觉贵了 。找到我这里了 。 拿到机器接19 只听到 可调电源卡卡响啊 。哈哈保护了 。得直接报价吧 。 客户也同意了 。那就开始修拆开机器 这个机器隔离电源板是单独的,拆下来测试 。 小板上 PQ4 PQ2 G极和D极均短路  果断拆掉 , 这两个管子是给电池充电的 。短路了 自然通电卡卡想了 ,更换完成 ,通电OK 。
测量3V 5V 待机 出来了 ,哈哈 难道这么容易就让我赚了 啊。今天很走运啊 那就接屏吧 ,接上屏傻眼了 ,屏闪下亮下 。哎还是要继续修的
好下面可是分析信号了 上图

这个机器是有图像就的是背光闪  ,那么有如下几种情况 1, 19V LED 供电 不稳  2,EN 信号 不稳 3,屏坏了 (最糟情况) ,
那从第一部开始  测量VIN 18V OK  ,第一种情况排除   再测 EN信号 看图纸可知是DISON  哈哈问题出来 0-2.5  跳变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

测R504  下端也是 0-2.5  跳变,那追踪这个信号  LiD551  ,这个信号 连到两端 一端是显卡 端是开机小板 ,

显卡就最后考虑了先看 到开机板那里 ,奇怪了 开机板怎么会有亮屏信号呢 , 那我试一下吧  , 开机后就把 开机板的排线松开  ,呵呵 问题果然在这里 ,是它的问题 。 虽然剪端那个 信号可以修好了 但是我挺想知道原因 ,想了下应该是 小板上有磁控管 。 我拆掉绝缘的胶带 果然发现一个 三条腿的磁控管  果断拆掉 ,接排线 ,通电再测试 OK了 问题解决
没多少技术含量 但是有的同行修到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参考下 。提高工作效率嘛

网友:
真漂亮  名利双收

网友:
哈哈,秒杀啊,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明了快啊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个钱应该你赚,那个一闪一闪的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楚,我们还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服务器报了1200换板,最后客户找你修好了,你收了多少RMB?

网友:
好东西,还是有基础要好。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Lz,很厉害啊

网友:
楼主强大呀 思路清晰  牛

网友:
楼主强大呀 思路清晰  牛   更想知道多少RMB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啊~。。。我还是想知道7楼问的问题啊 ~。。

网友:
这个三个脚的芯片是磁感的  这个芯片待机时候有一脚就有3.3V,有一个脚是接地,有一个脚是控制的, 每个笔记本我们在换屏幕的时候  都会发现在屏幕上都有一块小磁铁,  这个小磁铁的作用就是屏幕合起来的时候正好对准那个磁感应的芯片  ,此时芯片将3.3V导通对地,进而达到机器休眠。

网友:
NB的技术啊,维修站是瞎了眼啦,动不动就换板

网友:
你这没有休眠,客户要找麻烦,呵呵,屏关不了,lid

网友:
厉害啊!给楼主送钱了!

网友:
积分少的可怜  呵呵 看了以后我得多发点技术帖子了

网友:
LZ思路很清楚, 想知道花了多久修好的

网友:
开关板出问题时还会引起暗屏,时亮时不亮的现象。所以开机后直接把开关板拔了或者不上开关板直接短接触发点。

网友:
分析很详细,思路很清晰,赞!

网友:
这么说是休眠信号信号异常导致的闪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