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X,LA6755P维修

楼主(2013-07-10):
故障现象,有时可开机,开机了关不了机,插适配器瞬间,屏幕一闪, 如果单独用电池的话,可以正常开机,还是关不了机,目测主板无烧糊烧断,板面腐蚀的情况,万用表测得各大供电阻抗无异常,仁宝的板子,开机键的电压分2路,一路是适配器供电模式提供, 一个是电池供电时的51ON#,实测用适配器供电时,开机键的电压只有1,7V,测得D22  2脚所连接的电阻r779阻值正常,到2脚电压不是3,3V怎么回事,翘起D22的1脚,就是到开机排阵的那一端,电压为3,3V,可以看出是D22的1脚拉低开机键的电压,从而开不了机,不能提供有效的触发脉冲,检查该线路无电容等原件,D22的1脚飞线到开机排针的一端,解决问题,前提是你要把原来的线路割断,开机键电压恢复之后,测得插适配器通电瞬间屏幕也不闪了,开关机都正常了,PCB漏电导致

网友(2014-07-05):
我也遇到过 好了告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