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ga-g31m-es2c板的串口芯片型号是75185还是75232

楼主(2013-07-10):
谁知道ga-g31m-es2c板的串口芯片型号是75185还是75232,我的被拆了不知道型号麻烦有一样的朋友看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两个芯片的功能、内部图是一样的,可以互换用。
同意楼主:
5.0
欧BA拉
同意楼主:

网友:
小手一抖,2分到手

网友:
小手一动 见题不救

网友:
串口也修? 直接拆? 可互换吗?

网友:
要用到串口,不然拆了就是

网友:
都不是 是232GE

网友(2013-08-14):
楼上的是对的,的确是232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