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掉电 反复上电

楼主(2013-07-10):
联想G460 LA-5751P
进水机器 ,仁宝点火电路 位置进水腐蚀,更换腐蚀元件后,发现待机电流高,南桥热,更换南桥,现在可以加电
电流跑到1.2A左右摆动几下就掉电,上诊断卡跑码有时跑到4d 不掉电,大部分是跑到F9然后就掉电,掉电后再自动上电,反复
南桥更换了2个,BIOS也刷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第一次到0.56掉 第二次到0.68掉 第三次到1.2-1.4反复重启掉换过HM55 N11M-GE2-S-B1偶尔能显显了就不花屏了

网友:
显卡,显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