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连接连上后网页打不开出现腾达无线路由设置界面

楼主(2013-07-10):
今早有个顾客说电脑只能上qq,网页打不开,我去了看了一下,网线是直接进电脑的,得宽带连接,连上后,登qq,上去了,打网页没打开,却出现了腾达无线路由设置页面,很奇怪,打开wan口设置,是pppoe的,上面还有账号和密码,账号是个邮箱地址,wan口的运行状态是未连接,怎么还有这种的呢,有些像是设置二级路由,没招了,就当它是二级路由吧,把wan口设成dhcp,这下网可以上去了,不过我还是想不通:顾客说他接的是长城的2M网,可为啥这个网是从路由出来的呢?但如果是从路由出来的,那为啥还有账号和密码,每次还得宽带拨号才能上网?我入行没多久,这个问题也许大家早见过了,希望不要见笑

网友:
不怎么相信,长城再怎么烂也不会用腾达的路由器,就算用路由也不可能是这种家用路由。

网友:
可是我见到的就是,可惜我没照片

网友A:
碰到过一种腾达无线路由不需要用户名与密码的,与电脑连接后,直接进入设置页面。估计楼主是碰到局域网内有人安装的腾达无线路由作为二次路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一种腾达无线路由不需要用户名与密码的,与电脑连接后,直接进入设置页面。估计楼主是碰到局域网内有 ...

你碰到的那种是不是二级路由啊,那种本来就不需要密码的

网友:
复位重设,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碰到的那种是不是二级路由啊,那种本来就不需要密码的

个人处理意见就是:关闭腾达路由器的服务器功能,也就是防止其他计算机误以为此路由器为服务器,并准备通过此服务器与因特网联接,而此机又未与因特网正确联接造成其他计算机不能上网的方式。处理此故障的目标就是让计算机正确地与服务器联接,并通过服务器上因特网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处理意见就是:关闭腾达路由器的服务器功能,也就是防止其他计算机误以为此路由器为服务器,并准备通 ...

有些深奥,看不懂,关闭腾达路由器的服务器功能?怎么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深奥,看不懂,关闭腾达路由器的服务器功能?怎么关闭?

将腾达路由器内建的DHCP服务器功能设置为:关闭并保存后,重启路由器即可。

网友C:
DNS 错了,,IP改成自由获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NS 错了,,IP改成自由获取,

您说的是wan口ip吧,我改成dhcp,这个就是自动获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wan口ip吧,我改成dhcp,这个就是自动获取吧

不是,,就是 电脑里的,, 网卡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就是 电脑里的,, 网卡IP,,

我看过,他的本来就是自动获取

网友D:
我是联通代维,这个问题很简单,到户的宽带都是交换机,拉一根网线到客户家,交换机如果是24口,接入10家,其中有一家路由器接入的长城网插到LAN口,是什么后果,大家知道。
其他家电脑会自动获取这家的路由器I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联通代维,这个问题很简单,到户的宽带都是交换机,拉一根网线到客户家,交换机如果是24口,接入10家, ...

谢谢您的回答,经过交换机到客户家里,假如分别到a客户家和b客户家,a接路由,b不接路由,既然是宽带,a一定把线接到路由的wan口,b怎么接收到a路由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联通代维,这个问题很简单,到户的宽带都是交换机,拉一根网线到客户家,交换机如果是24口,接入10家, ...

假如有a和b两家从交换机接网线,a家接了路由,b没接,a的网线一定接在路由的wan口上,那么b怎么接收a路由的信号,我们一般都是从路由的lan口接收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如有a和b两家从交换机接网线,a家接了路由,b没接,a的网线一定接在路由的wan口上,那么b怎么接收a路由 ...

a的网线一定接在路由的wan口上
A家不可能接在WAN口上,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的网线一定接在路由的wan口上
A家不可能接在WAN口上,这个是必须的。

a家不也是宽带用户吗,难道接lan口也能拨通网络?

网友(2013-11-15):
本人有个问题就是插上无线路由器电脑桌面右下角显示黄色叹号,用猫就正常,插上无线也不能上网,这是为什么啊
?急急急!

网友:
无限路由还没有设置吧

网友(2015-05-27):
也有可能有一家的网线没有插WAN口 ,而是接在了LAN口,当交换机用,结果导致另外一家直接插网线不能上网,用路由器反而能上网,今天刚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交换机上另外以端口用户使用腾达交换机误操作或者中毒导致的。插lan口是一种i情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6-01-21):
深奥,不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