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加电无显示的另一种维修,附图纸BIOS资料。

楼主(2013-07-10):
今天接了一台HP516电流上到1.57,无显示处理器是AMD的,显卡是ATI北桥是AMD216-0734026.先换了一个CPU无效,用风枪加焊北桥后电流上到了1.6多依旧不亮,上BGA加焊一下北桥,故障依旧,这板子BIOS也容易坏,手上有这个料板,换上BIOS,故障依旧。
再次测试的时候,感觉南桥有点发烫,不太正常,仔细看看南桥正反两面,发现D513上面已经烧了一个小洞了,更换一个测试还是发烫,测D513对地阻值,发现3脚端200多,而料板上面是1200多,取下相连的电容C917,阻值正常了,测试发现能够亮机了,更换一个小电容,故障修复。
总结:1.这款机器BIOS容易坏。
          2.北桥容易虚焊。
         3.这次维修的故障应该是个个例,但也同时提醒,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的做桥,多测试多观察,也许故障就是一个小小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13-12-20 14:55):
那个BIOS确实是点位图,搞错了,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修改了

HP516 BIOS.rar

你的BIOS是 点位图 请核证

网友:
刚修了一个,做桥好的

网友:
很好,感谢分享经验,最后说的很在理

网友:
你这算是捡到咯  但是一般人还真检不到  学习咯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做桥好的 这个还没见到过

网友:
200多的阻值,也没短路,这个若是没有 料板对照着,还真不好修。

网友:
要是没料板这问题怎么修。

网友:
阻值200多没有直接短路,这故障还真的是不好查,还好楼主有料板对比。

网友: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看来旧板还是有用的。

网友:
有一块同型号的板,要好修很多。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COMS供电的吧。

网友:
维修中细心观察是很重要的维修方法,感官测试修复率5%——10%,就像我以前发过的维修八字诀

网友:
维修八字诀 ? 是什么啊 ,说来听听

网友A:
你的bios是坏的,我刷完不开机了

网友:
维修要胆大心细,才能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bios是坏的,我刷完不开机了

不是吧,我也是从论坛里面下载的,因为有料板用,所以没刷

网友:
BIOS出错正常的,我下的经常不能用。。

网友:
做维修的还是要心静,不要烦躁,进下心来仔细分析后再动,不要动不动就搞桥!

网友:
确实楼主没有料板的话,这个机器还不好修出来啊。

网友:
我的也有一台这样机器,刷了BISO还没有好呀

网友:
我的电流反复跳呀,刷了BISO还没有好

网友(2014-04-09):
幸好有参照,要不然真不好修

网友:
很好很精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有道理,维修就是先从简单开始。

网友:
阻值200多没有直接短路,这故障还真的是不好查,还好楼主有料板对比

网友(2014-08-03):
图不对嗄 ,我下了,大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