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R780G求助

楼主(2013-07-10):
这一块翔升主板,貌似还不错 好想修好它。我这有两个图,一个是诊断卡 一个是他自带的诊断卡显示89。电压指示灯才1个亮。

网友:
不能复位,PCI A15没电压跳变。

网友A:
都到了7B了,档显卡了吧,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到了7B了,档显卡了吧,先刷个bios看看

直接跳7B呢 不是跑过去的 直接就跳这上面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乱码应该先刷BIOS看看不行再查电压信号累的,我遇见好几次放电OK

网友:
看诊断卡上是无时钟和复位呀~。。先查查这些信号,正常的话先放电,然后刷下bios试试

网友B:
一直都没有上电池,刷BIOS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没有上电池,刷BIOS没工具。

上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跳7B呢 不是跑过去的 直接就跳这上面了。

楼主主板好没,不行的话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集成显卡吗?你测电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