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主板上运行MAST 能修不显示的独立显卡吗?

楼主(2013-07-10):
新手修卡,9400 TC512M 跑2B 不显示 不报警

请问一下:集成显卡的主板上运行MAST 能修不显示的独立显卡吗?

能查得出能不能认出不显示的卡的BIOS吗?

网友:
手上没有PCI的显卡。

网友:
主板BIOS里设置PCI显卡启动优先。

pci卡和PCI-E卡一起插进去。

显示器接PCI卡。启动进系统之后就可以刷PCI E卡 的BIOS了。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人家是测试显卡不是刷显卡BIOS

网友:
我遇到集成显卡的主板上运行不了MAST 是不是MATS 一定是要PCI的显卡 才行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