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显示器,有时暗屏

楼主(2013-07-10):
之前显示器拿过来是不开机,拆开一看,整流桥,保险和芯片坏了,更换后能正常开机,但是有时候开机会暗屏,放一段时间在开又正常了,求解

网友:
这个是LED的,不知道怎么查了,暗屏的时候开了N次都是暗屏,放一会再开又正常了

网友:
换个 高压条看看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郁闷

网友A:
是屏的问题吧,找其他显示器,重新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的问题吧,找其他显示器,重新刷个程序,试一下。

只是有时候会暗屏,显示是正常的,会是程序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