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式机 映泰A770 A2G+主板

楼主(2013-07-10):
客服前几天让我装的系统。当时没有问题,过了3天后,客户说机器点不亮。
拿回来后发现内存 显卡正常 最小模式启动 只有CPU 没试。。。在怀疑是CPU还是主板哪里有问题,主板电容没有爆浆痕迹,开机时 滴一声正常启动的声音。但是屏幕是黑的 键盘灯不亮 鼠标亮,然后又是滴 无限循环。求问CPU出问题会有这种现象么?

网友:
CPU坏了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一般CPU也不会容易坏!估计是主板故障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修的话又不太划算。买一块新的也就200多点.哎。。打电话给客户,换板子

网友:
内存槽洗板水洗一下试试,BIOS 北桥有空焊

网友:
内存不过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好几个了。。。没用,4个插槽都试过了。主板不会修。只能换了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帖子我都回复不了

网友:
可能会的,慢慢来

网友:
桥虚汗啦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先清内存槽  再刷bios、 再热桥   一点点试试吧

网友:
既然有滴的一声启动应该不是CPU的问题,主板的问题居多,另外我想问一下你换键盘试过没?有时候因键盘坏也无法启动的,BIOS有相关的设置。

网友:
  主板放BGA上烤烤

网友:
键盘受IO控制,灯不亮,测IO中键盘相关的引脚,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