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 PRO跑1D

楼主(2013-07-10):
一块华硕P5P43TD PRO通电跑D0-96-1D,之前故障是通电就自动触发,但要按POWER开关才能自检,有时不能亮机,有时又能亮机进WIN7,但关机后电源风扇一直转(此时黑屏),后来更换一个新电源后不自动触发了,但现在什么也点不亮了,换回原来的电源也不行(原电源还是会自动触发,也关不了机)。显卡,内存都是好的,排除接触不良的问题。刷了最新的BIOS也没用。

网友:
各供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芯片发烫

网友:
拿下   换822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桌面

网友:
补图  呵呵 希望帮到你

网友:
楼上的是很好的图片。 我修好了一片。 确实是这个822搞怪

网友:
上面的回答绝对是:纯牛奶他母亲 -----牛 B 作品。。如果发帖必是精华!!

网友:
今天接了块同样的主板,故障也跟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也是跑1D,查各路供电都正常,刷BIOS无果,感觉到CPU供电好像有点偏低,把EPU芯片取下来重新装一下,插电亮机,又蒙好了一块,汗!

网友(2016-07-10):
这个822是vrmpwrgd?

网友(2017-06-04):
应该是内存没过,看SPD,SCL,SDL有无断线这些。

网友:
前面那个1d 是 smbus 问题  时钟 822 排阻   后面这个不跑吗  应该是这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