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350电源PG信号只有0.14V,待机及启动后均不变

楼主(2013-07-10):
一台迅雷350电源,短接绿黑后能开机,但橙色3.3V只有2.5V,PG信号始终为0.138-0.142V之间(待机为0.138V,启动后为0.142V),上机后主板不启动,表现为诊断卡RES灯长亮,芯片为SG6105DZ,因相关资料较好,该如何入手?是不是3.3V偏低造成PG信号电压低?

网友:
因相关资料较“少”,打成了“好”,抱歉

网友:
输出电压偏低,PG信号肯定不出来。先修好输出,检查各输出滤波电解、反馈电路。

网友A:
查查,前面的大电容电压是否正常!两个电容电压不能差的太多!

网友B:
+3.3V电压低,电路肯定有问题,SG6105有+3.3V检测脚,低了的话影响PG电压输出,接主板肯定不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电压低,电路肯定有问题,SG6105有+3.3V检测脚,低了的话影响PG电压输出,接主板肯定不会工作。

我也怀疑是这样,3.3V是主变压器次级后通过一电感到一双向二极管,测双向二极管的中间极亦为2.5V,下一步如何走?如果把6105的PG断开,即PG一直为高电平应该能工作,但对电脑有什么大的影响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前面的大电容电压是否正常!两个电容电压不能差的太多!

测两端电压均为160-163V左右,相差不大

网友:
3.3的滤波都换了,但反馈不知从何查起,能否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