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遇到供电短路的情况,大家都怎么查找呢?

楼主(2013-07-10):
华硕m2n68,am2+nv的mcp61时而开机无复位,时而开机就掉电。经查+1.2v供电短路,只有点位图

这个+1.2v是所谓的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供电不是pwm电路,没有上下管,去处又那么多,怎么查是哪里短呢?非要一个个断开判断吗?

网友:
老大,桥供电跟总线供电是分开的啊,虽然都是1.2V,但是它们不连在一起的

网友:
您才是老大啊,我现在就是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分不清。

另外这种短路的情况会不会多半是桥完蛋了?

网友(点评):
其实桥供电跟总线供电是很好分的,桥供电电流大,一般是PWM+场管+电感降压得来,而总线供电电流很小,通常都是由一只场管线性降压得来的。或者是直接将桥供电导通过来的。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A:
直接干桥才是正道,不信你试试,这种情况一干桥就好。不一定是短路,响了不一定是短路,桥的阻值很定一般都10一下,lz要看清楚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不出复位时,各电压都出来了么,cpu电压出了,就得座桥吧

网友:
是总线供电短路了

网友:
+1.2肯定是有东西转的呀,只是你没找到,怎么会没有,场效应管其它心片,绝对有,你看看哪个管子跟这些1.2V连接就是了,现在是短路了肯定测不到,你加电到正极烧.,或电感,不可能不转,台式都是3.3或5V转的,不可能只接出1.2,一看你就没经验..

网友:
触发掉电,1.2V短路一般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很难搞的 啊

网友:
桥坏了,拆掉桥,再测,就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桥才是正道,不信你试试,这种情况一干桥就好。不一定是短路,响了不一定是短路,桥的阻值很定一般都 ...

阻值是标准的001,和表笔短接一个值。

网友:
总线供电一般都是运放+MOS管线性降压,他要的短路北桥挂,不过北桥功耗高内阻比较小要分清楚

网友B:
先把桥干掉,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桥干掉,不信你试试

最怕的就是这个了,修个主板能收多少钱?一个桥刚才看了75,估计没人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