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5we 黑屏 在线求助。。。。

楼主(2013-07-10):
今天刚刚接到一个联想195we的 显示器

现象:黑屏,电脑能正常开机,开关显示器 又好了 2秒又黑屏  开关显示器 能看到桌面 2秒 然后 继续黑屏 显示器的指示灯 一直是蓝色 求助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都沒有拆就問什麼問題?

网友:
查靠上面灯管和高压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引起高压保护,拆开测一下灯管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