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一体板 高压部分四灯怎么改双灯 求助!!

楼主(2013-07-10):
我是菜鸟 刚会修显示器 不懂怎么改 所以来请教请教坛友们。希望大神能够说说方法。。

网友:
突发奇想   可不可以直接把接灯管的口上头连起来 。或者去保护怎么样?

网友:
把一天板的两个灯管头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哥 你试过了没有

网友:
直接换高压

网友:
期待正确答案。。。是去保护还是???

网友:
短接一体板灯管接口的两头 ,我试过了绝对可以 !

网友(点评):
可以说可以 不到十分钟背光就发暗了。。

网友:
烤鸡不到十分钟 背光发暗 。重 新开机又能亮十分钟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帖子 不能就这样子沉了啊 。求大神教导。。

网友:
帮你顶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4灯高压  。

网友:
換個雙燈公用高壓板就解決了

网友A:
显示屏上下灯管各插一条。另两个直接在高压板的灯管接口处正负短接即可。或另加条双灯的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上下灯管各插一条。另两个直接在高压板的灯管接口处正负短接即可。或另加条双灯的高压条。

短接可以吗,如果说,4灯小口,一路高压包坏掉了,我断开那一路的高压供电,还是保护,如果按照你 的说法,短接正负,可以吗??

网友:
还是加高压板放心,以前我修的17寸方屏ACER,四只灯管坏了一个,我就用一个高压板上拆下来的无极电容短接这个灯管的接口。完美解决,而且亮度上下还相差不远。因为客户不想花钱,我只能那样修好解决问题。最终还是不如全部换灯管好,只有全部换上新灯管才能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先可以去保护,在高压板处接25KV电容,没有问题的,最好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大家说的我都试了 。去保护短路灯管接口的两头 都不行 烤个10几分钟就灭了或者是背光发暗还有别的方法吗师兄们

网友:
直接把管口连起来就OK了。四灯管的灯管坏一根的情况下我都是怎样改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去保护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