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怪事了,不能装XP系统

楼主(2013-07-10):
华硕M2N68-AM SE2主板,客户把SATA座两个都整烂了,4颗电容不见了,补件焊好后,发现开机不显,加焊显卡接口处的472排阻能显了,用PE开机,到进度条滚动就黑屏死机,用XP光盘,把临时文件拷完也黑屏死机,试着用win7安装,能顺利安装,并且运行正常。BIOS刷过、COMS放过电,搞不懂是哪里有问题。有遇到过的朋友,麻烦告诉是怎么解决的。因客户应用软件问题,一定要装XP系统。

补充内容 (2013-7-11 16:54):
win7系统很稳定,用了2天都正常。XP的PE系统都不能进,win7的PE能正常进。单桥温度特别高,都烫手了。M2N68-AM SE2的BIOS里没有硬盘模式选择,它是自动识别。猜想,可能是桥温度太高,把控制硬盘的什么不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3-7-11 16:58):
只能AHCI模式了,所以,就只能装Vista以上系统了。

补充内容 (2013-7-11 17:08):
以前遇到过硬盘多次Ghost系统后不能安装系统的,只要把硬盘处理下就能安装了。这次绝对不是硬盘的问题,用全新硬盘也是一样不能装XP以下的系统。

补充内容 (2013-7-12 18:09):
*BIOS已经刷成联想,用联想XP安装光盘都不能安装。

补充内容 (2013-7-13 21:58):
把SATA接口座换好后,硬盘读写没有问题。

网友:
BIOS中硬盘模式改了没。改成IDE的试试

网友:
怪事真多啊,无头绪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不知了,,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有些机器 改不成x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有些机器 改不成xp的!

是不能安装。离驱动问题还不到那步。

网友:
搞安装版系统,不要搞GHOST

网友:
用原装版装系统看看

网友:
硬装版吧。GHOST版不是到那都能用。

网友C:
把硬盘先GHOST好系统。再在这个电脑上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能安装。离驱动问题还不到那步。

看错了!失误!那我就没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先GHOST好系统。再在这个电脑上解压。

他是能GHOST进去 就是到进度条滚动就死机  明显是硬盘格式不对!
你下个 可以调BIOS硬盘模式的BIOS试试

网友:
PE分区工具 DISKGENIUS ,将硬盘里面的 转换为MBR 格式   顺便重新加载硬盘引导。 再把BIOS里面,声卡,网卡,神马的都给禁用了,你试试。

网友E:
该板是按win7操作系统系统做的,不兼容XP操作系统,硬件不兼容,桥发烫自己查相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是能GHOST进去 就是到进度条滚动就死机  明显是硬盘格式不对!
你下个 可以调BIOS硬盘模式的BIOS试试

我水平有限,华硕的BIOS我已经升级至最新了,我无能改动官方BIOS。好象是桥的问题,不能自动硬盘兼容模式了。Vista以上的系统对硬盘模式不严格要求,所以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板是按win7操作系统系统做的,不兼容XP操作系统,硬件不兼容,桥发烫自己查相关条件

之前XP系统能正常使用。

网友:
某些XP系统也认ACHI了。

网友:
我笔记本也不能装比较新的XP

网友:
换个另外版本的X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