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BIOS参与开机?

楼主(2013-07-10):
请教各位大师们,如何判断BIOS是否参与开机?要看哪几方面呢?

网友:
我从来就没判断过...双核后期的机器哪个不参与触发的...我从来就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怀疑BIOS就直接刷,当然记得要做备份..

实际维修确实是这样。

网友:
一般8脚会有电压吧,125脚都会有波形吧。具体这能这样判断啊

网友:
下野正理

网友:
BIOS挂在EC下的会引起不上电,配置EC的GPIO。挂在南桥下的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BIOS的8脚在待机就有供电,且1,2,5,6脚正常待机时是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