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之不开机维修实例,小弟们快来学习下。

楼主(2013-07-10):
中午正刚吃包饭,正在考虑晚餐怎么办时,一客户抱一主机来修,说是开不了机。我接上显视器开机,果然屏不显视。对客户说估计是硬件那里坏了。然后把机器平放在维修台上,用我的电动起子打开侧盖,主机是一杂牌G31,插上测式卡,按下电源开关,测式卡跑C1.跟据以往经验这个代码多是内存方面的问题。然后果断拿出我的VC70D万用表和UT2102CEL示波器,此内存为二代,测得64脚电压1.8V正常,138脚电压3.3V也正常,然后用示波器测第185.186脚时钟波型也正常。最后判断内存条有问题。然后从柜台里拿出条2G DDR2 800换上,开机。嘀的一声电脑启动了。现在2代内存可不偏宜,拿来一条就要一百六左右。现在做这行的也多了,生意不好做,问客户收了180元,挣了二十大洋,总算晚上有饭吃了。到此维修结束。谢谢。

网友:
哥子你是老实人 要是我 直接所北桥坏了 然后烧了内存  需要修北桥 修下 你报个六十不多吧  然后你在BG上随便烤烤 然后你再用你的内存试给他看 OK了 把他的内存装上去 再问他要不要换内存

我单单指台式机
我们都一样,不过我这做桥100起步

网友:
内存问题还真多呀

网友:
无语.........   看题目才进来的...

网友:
说桥坏啦

网友:
明天再修一板,请看下集

网友:
有点无语,这样的问题还说,说实在的,你收得太便宜了,这样修还不如装个系统30块

网友A:
请问高手,二代内存138脚3.3V是什么电压??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手,二代内存138脚3.3V是什么电压??麻烦解释一下。

刚才看了下书上写238脚是3.3V,是我写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