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20 待机芯片

楼主(2013-07-10):
接到一台E420 ,不触发,待机0.04,无3V5V,看论坛上说是待机芯片D95280坏,可我测的D95280 REF有2V,感觉不太像芯片坏,芯片太贵,不敢随便买,刷了BIOS也不行,求高手解答,这种情况是不是待机芯片的事

网友A:
思路撸一下,在维修,希望能帮到你,写的太少情况

网友:
经常待机芯片坏的    75蚊    搞过几部   最少收250

网友B:
待机芯片贵??不贵吧。还有楼主多测测。REF。20V。。。你摸下发烫吗,发烫就直接坏了。

网友C:
芯片 40一个 我10个起订   手里还有3个

网友D:
看看插头处电源指示灯亮不亮,修到几台,都是指示灯不亮,换D95280 OK的。

网友:
你是无3V 5V是没线性 的还是PWM模式的3V5V

网友:
我订了10个只有两片好的,其余全是坏的!

网友:
现在60了吧, 降价了

网友:
   呵呵 昨天换了一个  不太好焊接哈哈   直接换吧 这机器没别的毛病

网友:
你的这种现象应该不是传说中的通病。。。貌似有短路吧~

网友:
换吧 换了就好

网友:
记得不正常时待机电流好像稍微有点偏大,把D95。。。芯片换后待机电流就正常了0.028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贵??不贵吧。还有楼主多测测。REF。20V。。。你摸下发烫吗,发烫就直接坏了。

我说的是2V,你看都没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插头处电源指示灯亮不亮,修到几台,都是指示灯不亮,换D95280 OK的。

你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撸一下,在维修,希望能帮到你,写的太少情况

呵呵 朱师傅好 呵呵

网友:
我的这个短接44脚也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 40一个 我10个起订   手里还有3个

请问你的芯片是在哪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钱,分货,你也敢买- -,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敢买

网友:
通病在现呀。。。。遇到好的IC卖家就多买几个,经验呀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机子已经修好了,就是待机芯片的事,换了就好,不过就是有点贵,40大洋呢

网友:
我订了20片,全部换好了,芯片一个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待机芯片真是坑爹啊~!这么贵,,又这以容易坏.这厂家要发达了~!~!我也换过2个了,60一颗啊,,,

网友:
感觉待机电流高了,应该是0.2还是0.3的吧

网友:
我的换上去还是没用,而且CPU背面有滋滋声,就是听不出来是哪里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机子正常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0.007吧,正常是接上适配器瞬间大点有3.5v,然后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