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G45M 主板声卡无音

楼主(2013-07-10):
富士康 G45M 主板声卡无音.在xp下看不到优化大试检测德到.摸声卡芯片有温度
芯片

网友:
先软后硬,希望你能搞定

网友:
上图吧,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是不是声卡芯片坏啦

网友:
换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是桥虚了,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下有没声卡,没有的话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有些也有可能是bios的原因。刷之前记得备份哦。

网友:
换芯片吧 一换就好

网友:
先软后硬,看声卡电路,或换芯片,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加个PCI,或USB的声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