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LA-6751P修复后找不着硬盘

楼主(2013-07-10):
收到一台G470 LA-6751P的机器。
这个机器CD壳中间塌陷变形,但板子还是可以修复。
现象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128,发现网卡短路,换了网卡之后,再开机发现找不着硬盘
提示:No Bootable Device
Bios里也没有硬盘。
测试硬盘的RX+ RX- 对桥一端阻值为330,TX+,TX-对桥 一端阻值为740。
硬盘供电3.3V和5V正常。
换了硬盘后还是一样的找不着硬盘。
高手指导一下。这个不会是桥 坏了吧。

网友:
补充一点。四个电容的阻值和容量都正常 10nf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板有点变形了,焊都不敢乱焊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