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12伏不足12伏只有5伏是怎么回事 求助

楼主(2013-07-10):
液晶电源板12伏不足12伏只有5伏是怎么回事 求助

网友:
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是不是被那个电路拉低了,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

网友A:
有的显示器只有一个5V,没有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显示器只有一个5V,没有12V的。

可是电源板上面写得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