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通病,sa系列不拆机刷程序要多久?刷过的麻烦进来回 ...
三星通病,sa系列不拆机刷程序要多久?刷过的麻烦进来回复下,客户等着呢

楼主(2013-07-10):
因为看不到屏幕。要等多久,是不是刷完后会自动亮的
通病
三星

网友:
你是说刷BIOS吗。。。。

网友:
你如果有刷机软件和硬件,应该知道要多久才能刷好的。
我一般都是拆机用编程器刷。

网友:
拆机刷吧,它都黑屏了,你还怎么刷,除非你是双显卡输出

网友:
正常的,不超过3分钟。超过了。肯定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