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险已坏,我想问一般是高压短路保险坏还是电源低压 ...
电源保险已坏,我想问一般是高压短路保险坏还是电源低压部分导致保险坏

楼主(2013-07-10):
电源保险已坏,我想问一般是高压短路保险坏还是电源低压部分导致保险坏
电源

网友:
ATX电源???用表一测不就知道??

网友:
烧保险一般是高压部分有短路 检查桥 电容 开关管 脉冲芯片

网友:
高低压部分电路短路都要烧保险。

网友:
四楼答的对,高低压均有可能

网友:
四楼说的是。同时保险本身质量异常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
像一些国产的电源主要是热地的整流管,开关管。大电解电容,像光偶(4脚的IC)。220欧330欧1.2欧2.7K 2K,4148(二极管)等

网友:
烧保险一般是高压部分有短路 .....

网友:
一般来说是高雅部分

网友:
高压,桥堆,电容,开关管

网友:
高低压短路都会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