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K 不进系统,不进PE,

楼主(2013-07-10):
据说故事是这样的:使用中停电,又瞬间来电有瞬间停电。
机子没装电池,直接外适配器使用。适配器拆开是个山寨货。已经糊罢了。
现在现象是单板可以触发,装上硬盘后发现可以进BIOS,
开机可以到选择windows还是一键还原界面然后进下一个界面时黑在那里。此时电流2.4左右。
可以到PE选择界面。选择任何一项都和上面一样黑了,电流2.4
硬盘指示灯只闪一下。换硬盘依旧。
换内存条依旧
没有示波器,修这机子有些头疼。师傅们有啥高招?
请教如何用万用表检查南桥附近电容是否漏电或者不良呢?

另外这机子AMD的CPU开机一会儿就特别烫手。

网友:
听了你的故事,感觉是cpu或者cpu供电吧

网友:
先换U 试试咯  也只能这样的样子····

网友:
南桥,最有可能,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