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

楼主(2013-07-10):
显卡显存坏了 要怎么修,

网友:
除了换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听说坏的少的可以改BIOS屏蔽通道,不过估计会改的少1没时间2没可比性懒得学

网友:
简单,换显存

网友:
j是啊除非换掉

网友:
换显存简单一点

网友:
只能换,挣 点下载分

网友:
显存还有得修吗,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呀。

网友(2013-09-03):
果断换一个吧。也不是特别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