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A1395 有背光没有显示

楼主(2013-07-10):
            今天接1台IPAD2 A1395 是摔坏的,一看是有显示不过内屏碎了,报价给客户,客户也爽快没有还价就叫定货,第二天到货,叫小弟换屏,问题来了,换了后变成有背光没有显示了,再换屏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求大侠指教

网友:
用手电筒看一下 这时可能还显示的   只是没有图像    看准了滑动关机就行了

网友(2014-02-27):
屏线不行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看显示接口和旁边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