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主板电容问题

楼主(2013-07-10):
关于联想主板电容问题,型号是LV-8M890G 6个电容鼓包了,都是CPU供电电容,不跑码 换后正常了。  闲来无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这几个电容的两脚 发现6个电容两脚的值都小于10 , 这不是短路了吗?  为什么还能点亮, 求大师解答。 谢谢赐教。

网友A:
储存不了容量了

网友B:
你那电容是储存容量的吧,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
你不装U 和装U的 阻值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试·····你测的其实是U的阻值····

网友C:
电容不行了就换了,滤波的不良的也要换了,有问题不换也用不久了

网友D:
谢谢,我是装CPU测的。  下了测 400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行了就换了,滤波的不良的也要换了,有问题不换也用不久了

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电容是储存容量的吧,不是滤波电容

6.3V 3300UF  应该是两个一组。 三相供电, 在电感前还有三个小点的。  这是储能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储存不了容量了

已经换过好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是装CPU测的。  下了测 400多 。

不客气····慢慢来···

网友:
只不过是漏电和容量变小了,测量电解电容,指针表要用电阻档【一般用乘1K档】测量正相充电,和看,反相放电漏电【电阻】来判断好坏,而且要脱机测量,在路测量误差很大,10uF=40k,22uf=20k,33uf=15k,47uf=10k,50uf=9k,100uf=5k,220uf=2k,470uf=1k,1000uf=0.6k,2200uf=0.3k,  以上数据用MF47型表乘1K档测得,反相漏电越小越好电阻必须在1兆以上,如果用数字表只能用电容档测量其它档位不好使,不管是数字表还是数字电容表也必须脱机测量才准确,【每次测量前必须用表笔给电容放电】

网友:
看鼓包就换。。。。

网友:
小手一抖,2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