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幕

楼主(2013-07-10):
显示器的LED屏幕白屏坏啦,可以修吗?怎么修啊?

网友:
可以修,。电源板。高压。屏保险,

网友:
屏    能修吗

网友:
屏 一般只有屏 电路板上元件坏了 可修,如保险断,电容短路,DC-DC升压IC坏,二极三极管坏,

网友:
LED屏幕不是一般的液晶显示屏,不知道大家有木有正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