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不跑码

楼主(2013-07-10):
测试主板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上AM3假负载测得所有正常,诊断卡显示FF 求大师指教。
华硕

网友:
上真U试下呀。 有些板上u可能就不产生供电了哦 有的话 测总线 看桥 刷BIOS吧

网友:
先刷BIOS,昨天遇见个IO短路引起的不跑吗

网友:
刷过BIOS,要动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