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3-07-10):
EC是ITE8752E  ,查125脚PWR_SW#有高低跳变,查56脚PM_PWRBTN#使终低电平
于是就查EC的条件供电3V正常,120脚AC_IN_OC#是低电平,14脚EC_RST3.3V,17脚LID_SW#低电平。于是查128脚EC_XIN没电压,查2脚EC_XOUT3.3V,打值这两个脚,128脚对地短路,这个是南桥过来的,因为没有整个电路图,所以查不出中间有没有其他电路,难道是南京RTC电路有问题,接着测南桥的32.768两脚,都有电压0.23V和0.32V,没有办法了,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3-7-11 09:15):
LID_SW#是3.3高电平,打错,不好意思

补充内容 (2013-7-11 09:19):
EC换过,BIOS刷过,BIOS除接地脚,其他脚电压全是3.3V,没示波器测不到波形

网友:
刷bios看看先,不行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完全是骗分的,骗子

网友:
17 脚是高电平吧

网友A:
我朝,LID_SW#这个为低,你要是把这个板纸修好,我彻底服你!!!

网友:
LID_SW#都是底的。正常 的是高电平。   这个明显有问题呀。

网友:
LID_SW都是底的

网友:
ec有问题,lid也会低,有的是一个小三级管,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朝,LID_SW#这个为低,你要是把这个板纸修好,我彻底服你!!!

LID_SW#是高电平,我打错了,是3.3V

网友:
LZ把图纸传上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EC到BIOS之间有没有开路

网友:
lz机子修好没,我也有台机子跟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128脚对地短路应该是正常的  今天修了一台一样的  也是不加电  发现主板背面进了点液 清洗后就OK了

网友:
直接换个EC吧········

网友(2013-08-18):
刷下bios 試試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楼主还是要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有没有进水

网友(2013-09-17):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要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BIOS刷了,EC也换了还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