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I3开机就掉电,求解决思路

楼主(2013-07-10):
如题,之前用的好好的,后来鲁大师检测显卡温度高报警,换了个散热器还是有点高,用手摸着还好不是太热没管它就这样用了,昨天突然开机蓝屏重启,后来又能正常启动了,今天又开机之后就自动关机,起了两次又没事了,用了一上午下午突然关机了,在开就开不开了,开关等亮一下就掉电关了,拆开裸开主板发现显卡烫手就关机了,加焊了一下显卡还是不行。求解决方法思路,在此先谢谢了,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现在的人只会干显卡,你不会测电压吗,看电路图

网友A:
看看电流到多少了,PCH出现故障也会这样

网友B:
刚开始学习修本,电压还没有来量,因为能通电,因为之前显卡温度高现在显卡也烫手,以为是它的事就先焊它了,没有找的电路图,现在还有点看不懂电路图,谢谢!回复,能在指点一下吗?明天上班再量电压试试,因为没有可调电压电源不知道跑到多少掉电

网友C:
先测试各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到多少了,PCH出现故障也会这样

谢谢!之前用的好好的,桥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各个信号

谢谢!明天再量一量试一试

网友D:
蓝屏报的什么,看看是什么CPU。amd的CPU的话焊北桥试试,之后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

网友:
要学习的还很多啊

网友E:
思路明确,果然是杀手

网友:
掉电不是因为温控,可能就是缺少分组供电电压吧。。你查查条件。

网友:
看到G470是在熟悉了,我用的就是这个,去保修个二次,一次换主板,一次换硬盘,下次就得自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屏报的什么,看看是什么CPU。amd的CPU的话焊北桥试试,之后不亮的时候电流多少

I3的CPU  ATI显卡

网友:
这机器是自己用的,跟随我几年了,没想到现在罢工了,求思路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烫手的话一般也是缺少供电电压或工作信号也会引起吧

显卡会发烫 主供电应该到了吧·。要是这个板子拿到你手上应该要不到多久就搞定了~。。呵呵·。

网友G:
开机掉电,I3的如果有显卡的建议先做显卡,因为显卡不正常会影响起掉电的。我遇到过多次。

网友:
有I3的CPU最好换换试试!我遇到掉电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机掉电,I3的如果有显卡的建议先做显卡,因为显卡不正常会影响起掉电的。我遇到过多次。

谢谢!显卡也做过了还是不行,光驱接口那PU101边上有一个电阻可能是装的时候不小心螺丝长了顶坏了,我也换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仔细测量显卡和北桥的电压输入输出工作信号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学习修本,电压还没有来量,因为能通电,因为之前显卡温度高现在显卡也烫手,以为是它的事就先焊它 ...

这个一定要让散热片与芯片贴紧,越紧散热越好,这个好多人都不是很懂,只知道加点散热膏,很多时候散热片与芯片之间都没有装平.你前面要是装好散热片的话我想不后出现后面这个故障.

网友I:
开机掉电是指有规律的掉还是怎样,是开机显示后掉电,还是电流上到某定值时就会掉呢,在掉电的瞬间各个电压是否都已经产生呢,CPU供电电路嫌疑比较大。

网友:
大电流?  呵呵   那是不可能的 哈哈   用波波测试下各个新号   电压噻   晕  看下是不是什马信号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一定要让散热片与芯片贴紧,越紧散热越好,这个好多人都不是很懂,只知道加点散热膏,很多时候散热片与芯 ...

散热片装的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机掉电是指有规律的掉还是怎样,是开机显示后掉电,还是电流上到某定值时就会掉呢,在掉电的瞬间各个电压 ...

3V 5V 都有了

网友J:
现在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掉电。但是可以进到系统里面。进了系统之后 大概30秒就掉了。哪位哥能给点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现在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掉电。但是可以进到系统里面。进了系统之后 大概30秒就掉了。哪位哥能给点思 ...

这几天没顾的上弄它,有时能开机,有时正常,再开就不行了,郁闷中!跟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没顾的上弄它,有时能开机,有时正常,再开就不行了,郁闷中!跟你的故障一样

我的是每次都可以开机的,不管停留在那个画面都是一两分钟就断电了。想找个原bios刷刷。你能把你那个备份出来给我吗?

网友:
G470肯定是INTEL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明确,果然是杀手

饼哥,我有一台是有时掉电的   拆机再装一下就好了   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