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e经奶茶收银机的故障!请大师不吝指点!

楼主(2013-07-10):
详细情况是这样:该款收银机的南桥是微盛芯片,cpu是BGA加焊在主板上的,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会自动关机,必须断开12伏电源,重新插拨一下后才能开机,然后还是会一个半小时左右关机,南桥的温度偏高,手指放在南桥上的话,短时间不觉得,但是时间一长,手指就会感觉到烫的拿开,USB对地阻,PCI14脚对地阻值正常,1117中间脚对地正常,cmos中间脚对地阻值正常。   在此求并哥等等各位大师释疑解或,非常感谢先!

网友:
CPU的温度测了么,南桥热应该是正常的,还有电源最好也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把南桥边上和CPU边上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师对小弟的热心帮助!
另cpu的风扇时转时不转,似乎不太正常!

网友:
散热不好。配个新风扇就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现已查明是电源引起的风扇坏,管子坏。 迅维热心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