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出现LOGO并且闪屏

楼主(2013-07-10):
没拆开后盖之前,一直闪屏。拆开后盖之后,再上电试一下,OK出现LOGO,我再装上后盖又出现上述现象,求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板,频线

网友:
把后盖里面弄一层绝缘的纸

网友:
估计是 屏线被压到了

网友:
慢慢替换咯······

网友:
屏线 被压到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几率高一点。一般就那几个问题。细心点。慢慢装。可以装一步先试试看

网友:
一般就那几个问题。细心点。慢慢装

网友:
屏线被压 或者灯管线路有击穿 或者高啊电路有空焊 ,逐一排查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线没有插好。我碰到过装好灯闪,后来仔细看了下有个灯管没有插到位插好就OK乐

网友:
你可以装一个开机试一下啊。就和笔记本是的,有的时候可以开机,装好之后就不行再挨个试着装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