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000平板电脑触摸的供电IC代用方案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3-07-10):
三星P1000平板电脑触摸的供电IC代用方案求助(已解决!)谢谢7楼的提供最最直接的结果!(我也有去ALLDATASHEET找,怎么就没找到?奇怪)
触摸时灵时不灵
然后我测量后,触摸IC由另外一个IC供电,VBATT进,CPU提供2.7V触发信号启动触摸功能,此时供电IC向触摸IC提供2路2.8V电压(可能是横与竖吧)。触摸正常时,实测2.75V电压,不正常时,实测2.3和1.3V电压。不正常时,我用维修电源外加2.7V给1.3V,马上触摸正常。
之后我拆除触摸IC,即供电IC的后级,供电仍然只有2.3和1.3,说明此供电IC有问题。
此供电IC上写分成三行写“BD7 003 L17”,我网络查询BD7003 L17 003L17 BD7无果。
此IC大小约为2*2毫米,中间长方形地线,两边各4个脚。
我想用5脚以上的芯片IC或MOS管代替,希望有过印象或者经验的人提供参考。即一脚接电池电压,一脚接CPU控制,一脚接地,2脚输出稳定的2.8伏左右,电流20毫安左右够了。
也在考虑从触摸下面的四个灯引电压过来。一般触摸工作的时候,灯也亮。但先后未知。借用帅虎手机网的图片,标上我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3-7-11 13:23):
也谢谢serveridea77 提供的1117线索。今天中午去电子城没买到需要的,倒真的先买了1117-2.5和3.3回来测试。

网友:
用一个1117吧,计算一下控制级电压

网友:
vo1 vo2 可以接一块

网友:
接一个p沟道mos,想当于开关g级接en,s输出,d输入,然后s接117 控制,电阻,可调,1117输入接电池关键是117控制多少输出2.8要计算,

网友:
或者用别的ic待替控制

网友:
嗯,白天我试验下,感觉从以前的三星或者诺基亚手机里面拆配件,可能会更简单实现。

网友:
若输出2.8,那考虑压降1.2,输入3.7的时候才2.5,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看图应该就是一个双路电流放大器?功放?对了,触摸正常工作的时候,enable1和2的电压已经共连,实测2.75伏,与输出一模一样!

网友:
是这个IC吗?www.alldatasheet.com这个网上有许多的IC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