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短路的根源:一板桥供电1.2V短路 烧9214芯片 请帮帮忙

楼主(2013-07-10):
大家遇到主板1.2V供电短路的情况吗?又是在本论坛某人得到的一945主板。NV单桥的。桥供电1.2V短路 烧9214芯片开始测电压是0V。发现MOS管DS两脚对地二极体值为0V。以为是MOS穿了。烙铁380度 加点焊锡两边搓搓 下来了,两板上的DS两脚 依然一样为0V。再量拆下来的MOS 是正常的。。
MOS的D极连接电感线圈。电感另一脚跨到板另一块铜铂,铜铂块上就有一个电容 6.3V 1000UF的。还有两个0欧电阻接到其他铜铂块上。
我量了电容的正负极 相同了,两脚对地阻值均为0V。。。电容外观好好的呢,有短路?应该不会的呀,那是那里的问题呢?
于是我一个元件拆下来。把该铜铂块上连接到别的电路块的元件都拆了,最量板上那个电容的正负极 ,依然是OV。。细看这两个脚,都找不到连接到其他电路的线了。。。负极应该是接到板路接到地线了,但正极正常值应该是1.2V的。这个也是接到板层里去了。但焊点周围都没有异常啊,正 负的焊点没有短路的现象呀,难道在板层里短路了?还是正级接到桥共点的,桥的这个点或者桥的这个电路跟地连接了??桥坏??

现象:开机无复位,不跑码。

电脑上没有其他做图软件。简单的画了一下大概的图示。不怪哦

问题:如何找这个电容的正级是连接到什么地方的。如果连接到桥的,会不会是直接到桥,还是中间还有其他元件。
如果这个是桥供电,没有桥供电,还能触发主板吗?

补充内容 (2013-7-11 14:59):
更正一下:把946的板更正为AM2的板,谢谢13楼的盟友指出。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楼主 解决好了给大家分享下噢

网友:
没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坐等楼主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楼主答复

主要是没能找到该板的图纸。。。所以考虑换桥试试。。而且有风险,桥啊 做怕了。。。

网友B:
你是不是用蜂鸣档测的???

网友C:
可以换桥试试或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蜂鸣档测的???

蜂鸣档测 但显示是0欧 有时候显示1欧,估计是接触误差!也用过200欧挡测,一般显示203欧,但我的表,短接红黑 有时候也是显示20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蜂鸣档测的???

用蜂鸣档测,显示0或1欧,200欧挡也测试过 显示0-2欧。我直接短接红黑笔 也是显示0-2欧。可能误差或者接触引起的。
一般桥供电 量的时候都有10欧以上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桥试试或烧鸡大法

烧鸡大法已经试过,而已试了两次!!依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不触发,用力压桥又可以触发,放开手后,也可以触发。但拆拆接口 键盘鼠标电源接口等 再开机 就不能触发了,不能触发时,发现南桥没有发出SP3
到IO 导致IO PSON没拉低。。。但两次加焊桥的时候,我还用镊子轻轻移动过桥的。有回弹力后才停止加热的。而且桥上面还加了一个1毛的硬币。。不会压不下来吧。。。但两次都没果,(板最初是不触发,压桥触发 但无复位,触发时量电压发现桥供电电感无电压)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E:
945蕊片组是NV桥吗。老大你是业余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有思路,明后天打算换桥了。。。亏本也要研究一下。

拿把手术刀用断开发测试,断开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已经试过,而已试了两次!!依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不触发,用力压桥又可以触发,放开手 ...

换桥或重植一下吧

网友:
断开负载检查看是哪里问题啊,或者用烧鸡法啊

网友:
折掉桥就不断了,换吧

网友:
把负载完全断开,看情况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945蕊片组是NV桥吗。老大你是业余的吗。

不好意思,复制出错,是NF7050蕊片组的桥,AM2的板,新手,还没入门的,让你见笑了!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来自 广西南宁
引用 网友F:
拿把手术刀用断开发测试,断开负载。。。
断开发测试,这个我倒没试过,也不懂得怎么弄,是要弄桥吗?把桥拆下 再量吗? 拆桥是个大工程了!不得以才那样了。。断开负载 但不知道如何入手断啊,不知道断开哪一个。现在个短路的地方周边看到有线连通的元件我都拆下来。 |